请大家推荐几款低失调电压的单电源运放

楼主(2009-03-25):
想做PWM做DA输出1mV-5V的直流,还想通过低阻(1mΩ)来测直流大电流。
发现,都受制于运放。
用OP07吧,是双电源的。
用LM324或LM358吧,又不能用。

所以,向大家征询。

请大家推荐通用(市面容易采购),性价比较好的低失调电压(如果偏置电流小就更好)的单电源运放。
如果是Rail-Rail的就更好。

网友A:
SGM8052,54,na级,uv级

网友B:
INA211 单电源数百倍,零点几美金

还不错。

网友C:
运放都可以单电源工作,注意做好偏置(1/2Vcc)。

网友D:
2f所提的 SGM8052不能算是精密的

但是就解决楼主之应用问题,LM358足矣!

网友E:
358失调电压几MV类!

楼主电流检测放在高端还是低端?
5楼麻烦请你说明怎么个行法,比如高端电流检测

网友D:
主要不是看他失调电压的绝对值,

而失调电压的漂移可能更多的影响精度。
不知你的最大的被测电压是多少?如果不是精确测量,对于100mV的信号,我想就应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