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达林顿内部电阻是怎么起保护作用的。

楼主(2009-03-26):
说是起泄流作用,温度变化引起电流变化。具体是怎么个工作过程,哪位帮忙解析解析下。

网友A:
我怎么感觉R1 R2是均压啊。

RT

网友B:
应该是让小电流的穿透电流沿着电阻走吧?别让它又放大了

网友A:
诶啥诶啊?LS灌水是不是啊?

热保护不是做在发射级嘛。就是一均压。

网友C:
唉,只有蛋蛋说对了,其他的都是在瞎胡猜

LS自己再去想想吧:
这里均压? 均压有什么用啊???

网友B:
哈哈~~~“其他的”还包括老X~~~~~~~

网友C:
是的,老x确实也在瞎说,可以不看

楼主:
个人理解不知是否合理

我觉得焊锡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就是分压,稳定三极管BE,CE压差的。当温度变化时三极管的BE和CE压差都会响应的变高(温度降低)或变低(温度上升)。为了稳定,通过两个电阻分压来限制压差因温度的变化而变化。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合理,还请各位指教。

网友D:
两电路不一样

对于左边的图,电阻的作用确实能分流,但不止分流这么一个作用。驱动电流(灌或吸)可以通过电阻直接到达输出管。

对于右图,其作用和左图显然不一样。这是PNP型

网友E:
听4楼的

怎么这么多人都发表了这样不入格的意见啊,听4楼的,只有四楼是正确的。晶体管工作时B-E结电压要达到0.7V以上,有了电阻,各种漏电流只能从电阻通路走过,这个电流*电阻得到的电压达不到0.7V就保证了达林顿处于可靠的截止状态。
不要看到两个电阻串在一起,中间抽出引线,就叫均压。好好的学习吧!

网友E:
电阻与达林顿无关

即使是单个晶体管,也要在B-E之间并接这么一个电阻,所以这两个电阻与达林顿无关。

网友F:
偏置用

达林顿的放大倍数暴大,不加电阻,很小的基极电流引起很大的输出电流。
这样在电路设计里也不易控制,同时也可能引起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