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降压器中的同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3-26):
  请问一下,很多降压DC-DC都是同步降压,请问此处的同步是什么意思,什么原理?

网友A:
同步整流吧?

同步整流就是用开关器件代替整流管,以减小因整流管的压降而产生的损耗。

网友B(2013-07-26):
同步整流buck较为常见,如果是boost,那么MOSFET该如何选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