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

楼主(2009-03-26):
我的电路里边用了放大器LF147,比较器LM139,D触发器54LS74,与非门CD4012,或非门CD4002,结果低温-30度就出问题了,哪位老大知道是哪里出问题了呀?
我又查找了下原因,好像是D触发器54LS74出了问题,-43度以下就不正常了,那位老大能提供一下5474的外围电路的接法

网友A:
谁知道你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B:
不好说

看看你这个电路里面所用的物料能不能在-30度正常工作。

网友C:
与非门CD4012,或非门CD4002

如果有电解,也有可能
另外接插件工作温度也要注意,有可能会冻脆冻裂导致短路一类

楼主:
新进展

我又查找了下原因,好像是D触发器54LS74出了问题,-43度以下就不正常了,那位老大能提供一下5474的外围电路的接法

楼主:
我不会截图

本来想把图发上来让大家看看,可是我不会

楼主:
图,大家帮我看看有没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