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AC 调压电路

楼主(2009-03-27):
 麻烦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这是一个双向可控硅调压电路,ACC_L电源输入,ACC_N电源输出,电源另一端直接接负载。R7用来调节电压。
      现在Q1的型号我还不能确定,它的1(b),2(e),3(c脚.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1接负,1和2,1和3脚是通的;其它两两这间都不通,现在用8550代用不能正常工作,我想请问一下这电路的工作原理,Q1有没可能是单结晶体管,或者是什么型号的元件。

楼主:
在线等啊,有没人知道

    这是抄的一个实际电路,但那三个脚的元件型号找不到资料(图上画了三极管,只是有可能是),我就量了一下管脚。请问有谁知道这个元件的作用。

楼主:
唉,还不知道是什么元件

我刚才想了一下应该不是三极管之类的东西。因为可控硅是采用脉冲式触发而不是高低电平。

网友A:
应该是个负阻触发器件

你的图好象不对

楼主:
我还没搞懂它的原理

 我知道三极管那个地方接的是不对,这样接确实工作不了。我是想问有没人知道Q1这个元件是怎么接的。我用三极管替换都不行,二极管我也试着反接可控硅也不能导通。 A212是12V稳压管.
 请教awey,Q1怎样接才能使双向可控硅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