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使用小功率场管,发现真是

楼主(2009-03-27):
太娇气了,焊好5个有3个不行,DS漏电流有一个毫安。以前没用过场管,如何判别是**作不当,还是场管的质量问题。请用过的人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唉,静电防护啊~~~

网友B:
找细铜丝把三个脚缠起来再焊接...

网友C:
还要记得先洗手

网友D:
用前先把自己身上的电荷放掉,不然有多少坏多少

网友E:
如果是耗尽型的,GS电压为0时,DS并不关断

网友F:
除了人体带电外,特别注意焊具的感应电。

网友G:
我用的是耗尽型SI2302,找了一个手工作坊式工厂

加工,问题太多了。

网友G: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有问题的ST2302,在焊好

以后,待机是好的,工作几秒钟再停下来,DS漏电流变为1MA了。我的负载是一个3V,电流500MA的电机。我查过资料ST2302的VGS=4.5V工作电流可以达到2.5A. 如果说焊接有问题,我另外一路驱动蜂鸣器的只有几个微安,就这个驱动电机ST2302有问题。

网友H:
小功率的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