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Device Dissipation Package,Dissipation,Output Power

楼主(2009-03-29):
(无正文)

网友A:
初步理解如下

Device Dissipation Package,不加装散热器时(规定条件下的),仅用已有封装所能进行的功率散耗
Dissipation,不管是否加装散热器时,在规定条件下的功率散耗。大体上交流电的无功功率那种电源功率消耗。
Output Power,与Dissipation相对,是有功功率那种电源功率消耗

以上是仅仅根据字面想象去理解,不保证任何一处正确,呵呵,当帮你顶一顶~

网友B:
outpower可能是负载功率

应该是输出功率吧,负载消耗。

网友C:
呵呵,还以为是问hotpower呢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