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过流比较器的电路,带图

楼主(2009-03-30):
如图,这是某产品上成熟的过流比较器,前端输入是交流电压,后面输出到FPGA口。请教两点:
1.393正输入加1M的电阻做什么?
2.393需要上拉电阻是无疑的,可为什么用了两个电阻,而且FR3串联在电路中?
我此前曾经做过一过流比较器,用LM211,可是过零处总有抖动,加电容也去不掉,因此想学学其他电路。
谢谢

网友A:
RE:

1,引入正反馈,防止临界抖动
2,393输出最低是-15V,想想不加电阻会怎样?

网友B:
晕,都被老A抢去了

网友C:
典型的迟滞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