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找一款产生多路频率的芯片

楼主(2009-03-30):
  之前见过一款芯片,有自己振荡源,通过设定,可以同时输出多路振荡信号。如同时生成4路110MHZ、120MHZ、130MHZ、140MHZ输出。应该是AD的芯片;各位达人有知道的麻烦告诉下型号,谢谢!

网友A:
DDS芯片 AD9850,速度没那么高

楼主:
re awey

 AD9850同时只有1路输出啊…

网友A:
那就自己慢慢找吧

网友B(2009-05-05):
“有自己振荡源”是指什么?

不知道LZ的“有自己振荡源”是指什么?

AD9850是单路DDS,4路DDS也有很多,例如AD9959等。不过DDS芯片都需要外输入一个时钟(也可以接晶体),不知是否符合“有自己振荡源”的条件。

AD9516是一个锁相环芯片,用于把一个时钟进行倍频,不知道是否符合“有自己振荡源”的条件。AD公司也有集成多个锁相环的芯片,型号忘了,可到其网站上查找。

自振荡的芯片估计要找“硅振荡器”或MEMS振荡器或晶振之类了。这方面了解不多,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