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振荡问题

楼主(2009-03-30):
运放U3B输出接上一个103的CBB电容C29,运放输出电压是发现输出竟让振荡了起来,去掉C29振荡消除,请问谁能解释吗?

网友A:
运放输出不能直接对地接电容,这是常识

网友B:
附议。搜一下“运放 驱动 容性负载”即可

网友C:
实在不行,先串联一只电阻

网友C:
没办法

本想BLOG中一篇给你参考的,可是,分类目录就是不给我打开

楼主:
怎么能这样?

网友D:
运放的输出能力不够

楼主:
运放输出能力不够?具体怎么解释啊?

网友E:
运放输出接电容,相当于负载短路,负反馈为0,因此很容易震荡

网友F:
串电阻之后就可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