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信号控制一个继电器?

楼主(2009-03-30):
各位好,我现在想实现一个电路:两个信号(单片机输出一个信号,检测部分送来一个信号)控制一个继电器,要怎么弄才比较好,其功能是:两个信号同时为1或为0时继电器就闭合否则断开,我的设想是:1、用与门电路 2、用二个三极管串联起来控制继电器(这种方法好像不行),这样可以吗?哪位能帮我一下,谢谢!

网友A:
可以考虑中间加个74HC系列的BCD码转换器

楼主:

是这样吗?

网友B:
去找个便宜的H桥

楼主:
你说集成的吗?

那不如果直接这样接啊?

楼主:
你说集成的吗?

上面发错了,那不如果直接这样接啊?

楼主:
两个信号控制一个继电器

其功能也可以这样:(任选一种)
1.两个信号一个为1另一个为0时继电器就闭合反之断开.
2.两个信号一个为0另一个为1时继电器就闭合反之断开.
3.两个信号同时为1或为0时继电器就闭合反之断开

网友C:
楼主说的逻辑关系应该用异或门

例如74HC86。

网友B:
LS 正解

呵呵,俺一不小心看成LZ要求用三极管搭了,用三极管的话还是搭个H桥最方便

楼主:
两个信号是还没有定下来的

两个信号是还没有定下来输出什么样的信号的,所以可以选几种了,不存在什么异或门的了最好是不用芯片来接,想用比较简单的方式,如三极管搭一个

网友D:
LZ还是搞清楚逻辑关系在说

与门和异或门用分立元件搭,差N多。

网友E:
为什么不把检测部分的信号输入单片机处理呢

为什么不把检测部分的信号输入单片机处理呢?
电平不匹配吗?

楼主:
那个安规的说用软件控制没办法认证

那个安规的说用软件控制没办法认证

楼主:
我就有点晕了

我就有点晕了,说这个超温的要用硬件来控制,那我只能再在外面加一个回路了,本来是可以直接接到单片机来去控制继电器

楼主:
一个单片机的信号,一个是超温控制回路

一个单片机的信号,一个是超温控制回路

楼主:
两个信号控制一个继电器

如果安这个电路的话那就是R73那边低R74高,继电器就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