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分立元件开关电源的电位问题

楼主(2009-03-30):
在下面的图中,如果开关由闭合到断开,那么A点的电位会怎么变呢?我有以下分析,不知道哪里错了,还大家帮忙看一下。
开关闭合时,A点的电位即为输入电位5V,断开时,L1会产生一个反向电动势,而电感的另一端的电位不能突变(因为接的是电容),所以A点的电位会上升。但是按照开关电源的原理,此时会有电流从续流二极管中流出,D2应该是正偏的,如果是这样,那么A点的电位必定是负的,两种推理得出的结果完全矛盾,请问哪里错了呢?
谢谢大家指出。

楼主:
就着这个帖再问一个小问题吧。

在使用CMOS逻辑门时,我们知道对于不用的端口应该接地或接电源端,因为MOS管的输入阻抗大,容易击穿栅极。我想问是为什么输入阻抗大就引起静电感应,从而导致击穿呢?谢谢了

网友A:
断开时L1的反向电动势是右正左负

所以A点电位是下降的,下降到D2导通即负的零点几伏。

网友B:
电感的作用不是产生反向电动势

电感的电气特性是阻止电流的变化。
电感里没有电时如果通电,电感阻止电流的出现。
电感里有电时如果断电,电感阻止电流的消失。

如此,当开关断开时,电感内部会产生一个从左向右流动的电流。

网友C:
唉... 3楼正解

电感的作用在于:
   任何时候都保持其内部电流的惯性(包括方向和大小)

也就是说:
   电流有增大趋势时(比如接通电源),其会产生阻碍电流增加的电动势--此时当然是与电源相反的反响电动势;
   而当电流有减小趋势时(比如断开电源),它还是会保持电流继续向前流,反映在电压上就是会产生阻碍电流减小的电动势--这是它是对外输出能量的电源!
   而电源内部的电流可是从副机流向正极的哦~~~

LZ自己去慢慢想吧...

网友D:
楼上解释得很好!

网友D:
2楼的问题可以这么理解

静电源的内阻都很大。做个实验:左右手分别握住数字万用表的红黑表笔,看看万用表显示的电压是多少;然后在表笔间并一个10k电阻,再看电压肯定小很多!

网友E:
To eastbest:

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是输入电阻大的CMOS逻辑门可看成静态电源?
还有就是为什么说静态电源的内阻都很大呢?电源不都可以看成一理想电压源串一内阻吗?这与是直流(静态)还是动态电阻没关系吧?

网友F:
tuwen正解

应该把电感看作是一个干电池内部,干电池内部的内流是负流向正

网友G:
前一个问题

是楞次定律,高中物理应该讲过。
后一个问题,不是“输入阻抗大就引起静电感应”,而是“输入阻抗大,分得的电压高”。

楼主:
To maychang:

这种静电感应是怎么来的?并且也没有与输入电阻分压的电阻啊?
希望你能帮忙解答。

网友G:
回楼主

这种静电感应是怎么来的?并且也没有与输入电阻分压的电阻啊?

可能的来源有很多,例如220V市电与人体间的分布电容,电烙铁热丝与烙铁头之间的分布电容等等。
分压不一定是电阻间分压,电容之间或电阻与电容之间等等都有可能。

网友H:
这句是错的

断开时,L1会产生一个反向电动势,而电感的另一端的电位不能突变(因为接的是电容),所以A点的电位会上升。
*------
A点电位还上升,凭什么?
电感的电流是不可以突变,但电压却是可以的。
你既然知道输出电位不会突跳,那么,地-A点-输出之间的电压代数和也不会突跳。。。。A点电位是可变的,但它也不可以随便变出什么花样来……

网友I(2010-09-30):
电容的电压不会是负的。。。因为有那个负载电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