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开关ADG506不同通道干扰问题?

楼主(2009-03-31):
(无正文)

网友A:
通道隔离度不够

用低阻抗的信号源可以减小影响。
或在某通道导通时,将不导通的通道信号屏蔽

最好不要用模拟开关传输数字(或方波)信号

楼主:
直流信号也有干扰问题!

或在某通道导通时,将不导通的通道信号屏蔽?

通道是轮流采集的,请问如何屏蔽呀?

网友B:
通道间的漏电流与电容影响

模拟开关通道间存在漏电流,也存在一定的电容,所以在高频信号下会出现通道间干扰,但1K的信号频率不高,影响量应不大的。不过在信号边沿时的干扰会较强。同意楼上的意见,不要用模拟开关来切换类似数字信号的东西。建议查一下该器件手册中有关通道漏电流与通道电容的数据。

楼主:
谢谢哦!

现在的情况是轮流切换不同的通道,每个通道接一个直流信号,每个通道接入的直流信号的幅度不同,直流信号,切换后也变成一个变化的信号了,不同的通道之间也有干扰现象,干扰的大小和切换的速度有关系,切换的速度越快,干扰越大.

网友C:
适当降低切换环节的信号电平。

网友D:
这个到底是怎么测才被发现的?

用ADG506 16:1模拟开关切换16路模拟信号,发现一路通道输入信号,在其他通道也有和输入信号相类似的信号

网友E:
模拟开关是有隔离度这个参数

同时还与你的布线有关。

网友B:
需要查看完整的电路原理图

要看一下你完整的电路图,如是是直流信号,切换速度满足ADG506的要求,那不一定是ADG506的问题,可能与该器件的前端电路或是后端电路有关。不能光分析ADG506

网友F:
根本不是ADG506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