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LM358的问题

楼主(2009-03-31):
LM358的两个运放一个用作放大器,另一个用作跟随器。电路图如下。

左边LM2734和Lm27313为开关稳压器,分别产生3.3V和17V。

LM358采用17V 供电,一路对输入进行4倍放大,另一路采样电池电压,输出电池电压的一半送往AD。

现在的问题是,我把电池断掉之后,3.3V和17V 却仍然存在,不知道怎么回事。

请教大家。

网友A:
存在多久?如果总是存在,那就很有趣了。

楼主:
2楼

是一直存在的。

网友B:
你自己搞错了吧?

楼主:
3楼

什么搞错了?

网友C:
呵呵,是电路搭错了吧

网友D:
一直存在??? 哦,天哪! LZ,你发明了永动机啊!

这下可真的发达了....

楼主:
6楼

不好意思,我可能没把问题说清楚。

原来产生3.3v的开关稳压器LM2734使能端  EN  外接了一个开关,接电源时产生3.3v,因为图太小,我没有放上去。

现在的问题是:我把电源接上,然后Lm2734使能端接高,所有电路工作正常。

然后我把LM2734使能端接地,不让Lm2734工作,但17V仍然存在,VOLT输出为3.15V(电池电压的一半),而且现在3.3V变成了2V多。

用万用表和示波器测量,LM2734也确实没有工作。

而且CPU的AD转换限值为3.3V,VOLT并没有超限。

如果我把电源拔掉,板子还是能断电的。再插上,板子上也没有电。

只要不断电源,LM2734使能端接高再接低后,就会出现上面的情况。很是迷惑。

麻烦大家帮我看一下。

网友A:
滤波电容放电不够快

LM27313是干什么的?它是不是有个使能端是用LM2734产生的3.3V电压来控制的?也许是LM2734除能后,这个3.3V电源(滤波电容)放电不够快的问题,用两个方法试一下。
一是将LM2734输出端滤波电容适当减小,然后再在3.3V电源与地之间加一个适当的电阻做为负载,促进3.3V电源的放电。
二是保持现状态,然后在问题出现的情况下,用镊子之类的给C18、C20强制放电,观察情况。

楼主:
谢谢 catdriver 的指教

LM27313 也是一个开关稳压器,升压用的。它的使能端确实是由LM2734产生的3.3V电压来控制的。

你说的两种办法我都试了。

第一种,我把C20(47uF)去掉,在C17(10uF)上并联了一个电阻,我试过100k,4.7K,1.5K的,情况照旧。

第二种,用镊子强制放电到是可行,但这也不是个办法啊。

今天又测了一下,这种情况是在LM358的输出 VOLT 与 CPU 相连的情况下才有,如果把 VOLT 与 CPU 断开,就不会有这种情况。迷惑......

网友E:
你把c18 c20给变小看看 或换成电阻10K

你把c18 c20给变小看看  或换成电阻10K

网友A:
板子上的3.3V电源是不是给CPU供电的?

CPU是不是用那个3.3V电源供电的?VOLT是不是直接连到了CPU的I/O口上了?
如果是的,那也许会发生这种情况,只是也许呵!
VOLT来自运放的跟随电路,跟随电路的驱动能力较强,VOLT通过CPU的I/O口反灌到CPU的电源端,也就是V3.3那个点上,也许不到3.3V,但可能足够让U6工作。这样就出现了你的问题。你可以先查一下CPU的输入口是不是高阻的。或者在VOLT与CPU之间串个电阻试下。

楼主:
再次感谢 catdriver 老兄

再次感谢 catdriver 老兄的热心指教。

你的办法确实可行,我在LM358的输出 VOLT 与 CPU 之间加了一个10K的电阻,问题得到解决。我估计也是你说的这个问题。但“ 跟随电路的驱动能力较强,VOLT通过CPU的I/O口反灌到CPU的电源端 ”这句话我不是很明白。跟随电路驱动能力较强是说输出电流会比较大吗?串接电阻是为了减小电压吗?VOLT 反灌是否和CPU的内部构造有关系?

楼主:
补充一下

CPU 的输入口复位后是高阻输入状态,但随后被配置成模拟输入,对 VOLT 进行 AD 转换。

网友A:
什么型号的CPU?

一般AD输入都应该是高阻的,不应该出现电流反灌的情况,查一下CPU手册和你的代码吧。重点看一下CPU的I/O口的结构,还有代码里有没有对I/O配置的多余操作。

网友F:
都是高手

哈哈,电路总是远比想象中的要复杂

楼主:
回 catdriver 老兄

CPU 用的是 STM32,我查了手册,它的 AD 输入确实是高阻的,代码里也就只是配置了 I/O。但确实是外加了一个电阻之后就正常了。

那会不会是这个问题?我分析:现在LM358的供电电源17V 来的要比 CPU 执行到端口配置这一步来的快,也就是说,在CPU还没有把对应端口配置为AD输入时,LM358 已经工作,VOLT 上的电压已经加到了CPU的端口上。若是这样,那“反灌”的说法是否就成立了?

而且现在还有个问题。是关于本文中LM358的另一个应用——放大器的。按照设计意图,这个放大器的输入 CTRST 对应的是 CPU 的输出管脚。但是现在LM358的供电电源17V 来的要比 CPU 执行到端口配置这一步来的快,即17V产生后,LM358的输入信号 CTRST 对应的 CPU 管脚还未配置,而是默认的浮空输入,而此时LM358的输出 VEE 就已经是饱和的了,达到16V多。这显然不是我设计的初衷。这个问题我也想不明白。

现在我不用3.3V去控制 LM27313,改用 CPU 去控制 LM27313 的使能端,就是说把 CPU 的管脚配置完后,再去使能 LM27313 产生17V。这样的话,放大器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先前关机后板子上仍有电压的问题依然存在。于是我在 LM27313 使能端那加了一个下拉电阻(其实是偶然发现,板子上原来有的),见下图中红色方块处。这样一来,放大器输出提前饱和以及跟随器反灌的问题都解决了。但这又怎么解释?貌似是某个地方存储的电荷通过下拉电阻释放掉了。如果真是这样,到是印证了 catdriver 老兄所说的“反灌”。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恳请大家指教。

附图片

网友A:
呵呵,好像越来越复杂了。

说实话,电源通过CPU管脚反灌的说法我自已也不太相信,因为如果CPU上的AD是正常的高阻,反灌之说是不成立的,除非CPU的管脚已经损坏了。
另外,楼主在第10楼时说在C17(原图中为C18,我猜是笔误了)两端试过并电阻,但问题没有解决,那为什么在17楼说加10K电阻(即红框内)可以解决最先提出的问题?
再次,关于VEE的问题,在下不能理解呵!
还有,你是在同一块板子上用相同的器件做的测试吗?

楼主:
回 catdriver

说实话,我也不明白。我是在同一块板上做的实验。

先前的电容两端并电阻,是为了加速电容放电。

17楼加电阻是在 LM27313 使能端与地之间加的。

VEE 的问题我琢磨着就是 CPU 管脚是输入还是输出的问题。

网友G(2010-01-22):
你D2这样接是什么用处?

网友H:
MCU的端口加有保护二极管(也可以叫钳位二极管),一个端口加两个,一个到电源正,一个到电源负(也就是地)这样限在一定电流内能把输入端口电压钳在-Vd至Vcc+Vd范围内(Vd为保护二极管正向压降,不明白的自己画下或者找个资料看下,运放、数字电路、单片机里应该都会看到),这样出现了LZ所说的的情况:
1.在正常工作时,禁止LM2734工作,但是3.3V并不能马山降到0,这样LM27313能正常工作输出17V,为LM358供电,LM358输出端直接接到MCU引脚,然后通过一个二极管到3.3V,这样就保持了,所以断一下电,17V没了,也不会通过二极管到3.3V端了,LM27313也不能工作了,失去保持
2.在LM358和MCU端口之间串个10K电阻,实际上是在电阻上产生了压降,也失去了保持,所以能正常关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