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类型的振荡电路到底属于那种类型?两个三极管,NPN+PNP

楼主(2009-03-31):
搞了好久,都不知道这个电路的正名叫什么。

网友A:
自激振荡电路。

网友B:
BG1的集电极与BG2的基极串一个电阻

网友C:
你们对电路

横看竖看歪看正看怎么都那么熟悉?

网友A:
当R取得够大时,awey所说的电阻也可以不要,但不推荐这样非

楼主:
振荡电路的类型问题

比如说RC振荡、LC振荡、移相振荡、文氏电桥振荡、多谐振荡等等,但是这个电路什么类型都不是啊,真晕~~~不知道其正名是什么。

网友D:
就是个自激振荡啊

接通电源时,电源通过R对C充电,当C上充到一定电压时BG1导通也使得BG2导通,电容又通过R和BG2的EC放电,放到0.7V以下时BG1截止从而BG2也截止,然后电容又开始新一轮的充电............

网友A:
楼上的分析不错,不过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正反馈过程

硬是要分类型的话,可以分到多谐振荡里去。

网友B:
就叫它RC多谐振荡器算了

这个电路输出是个窄脉冲,声音很小,
如果要加大声音,可以在电容上串联电阻

网友E:
互补晶体管构成的多谐振荡器

如果对这类电路的工作原理有兴趣,可以到《无线电》光盘上查找有关的**。

楼主:
21ic的牛人就是多~~~谢谢了。

网友F(2010-04-30):
本来是想过来看看匠人的,一不注意被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