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如何编写硬件无关代码

楼主(2009-04-01):
在提这个问题之前,我自已也思考过,但不知是否正确与全面。想让各位高人指点与我。
1.首先是数据类型不用 int等这类定义,改用U32之类的替换?
2.把所有的设备寄存器操作放到一起,移植时,只改这个地方,而无需到处替换?
3.尽量不使用芯片特有的功能(这点有点模糊)?

网友A:
应用得代码都和底层无关,底层都封装了有接口。

例如232,你搞个FIFO,232中断时将数据放入FIFO,主程序中不停监视FIFO。那么你的应用代码就和FIFO交流,而不是直接和232得寄存器交流。

网友B:
自定规矩,远离寄存器

自定规矩:包括数据类型特性和接口约定。
远离寄存器:远离一切硬件细节。

当然这样的程序是不能运行的哦,必须再加入“驱动”层才能构成完整的程序。

其实所谓“编写硬件无关代码”,只是将“硬件相关代码”封闭在一个“可控范围”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