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看看OP27这样接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04-01):
请各位帮忙看看OP27这样连是什么意思?VOUT和VIN是什么关系?
本人这方面是新手,还望大家多多帮忙~~

网友A:
电压跟随

楼主:
电压跟随?

电压跟随R2不应该是0吗?R1上也会有压降啊?

网友B:
跟随+匹配电阻

楼主:
厄……

能否说的清楚些,本人新手,了解的东西比较少……
是说VOUT的值跟随VIN?可是电阻上会有压降啊……
VIN是传感器的输出信号,VOUT直接进入AD1674的模拟信号输入端,这样看没必要跟随啊,匹配电阻也没什么用啊……

网友B:
我还以为你后面有传输线呢。若直接进ADC的话,

除非后面加滤波(应有一电容),否则R1没啥用。

楼主:
那R2有什么用处吗?
我以前看的运放做电压跟随都是直接负反馈回来,没见有在R2的位置接电阻的……
传感器信号出来直接进AD不行吗?

网友C:
实现阻抗的匹配

而且对前级的电路影响很小,因为运放的输入阻抗很大

网友D:
R1是阻抗匹配。

也可能是保护作用。万一OUT短路,运放不至于挂了。

楼主:
哦,多谢多谢各位~!

哦,多谢多谢各位~!

网友E:
楼主或者哪位大侠能解释一下加电阻如何改变运放的输出阻

本人的理解:运放的输出阻抗是对地而言的,如果要改变是不是得加对地的电阻才行?

网友F:
要是负载短路……

网友F:
R2怎么那么小?

网友E:
我来回答11楼的问题

在“技术交流”的另一个帖子得到的答案:运放输出阻抗为0,所以只能串不能不能并。老师经常教诲我们“理想运放输阻抗无限大,输出阻抗无限小”用的时候就想不起来了

网友G:
R2是防堵电阻,R1可能有两个作用,限制输出电流与阻抗匹配(用于匹配50欧的同轴电缆)

网友E:
楼上给解释一下什么叫“防赌电阻”?

网友G:
是这样

当跟随器同相与反相端的输入共模电压过大时,会使输入级晶体管饱和,即使输入共模电压降低,也不能立即恢复,称为堵塞现象。还有,为什么你们选用OP27?OP27与OP37都是没有相位补偿的运放,它们都要求增益大于等于5,接成跟随器会不稳定的。

网友H:
请教17楼,什么是“相位补偿”?想了解

网友G:
唉呀,说起来蛮多的。

    唉呀,说起来蛮多的,这个就涉及到运放的稳定性了。就是为了使运放能够稳定的工作,补偿它的相位。
    你还是挑一个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吧。

楼主:
似懂非懂……

网友I:
说起来就是自动控制原理里面的东西了。

网友G:
建议去找一本运放的书

    建议去找一本运放的书,看看关于运放稳定性方面的章节。因为要在上面说的话,要很多图片,很多文字啊。

网友J:
re

如图所示,所以你的电路就是电压跟随器,现在应该比较清楚了吧

网友K:
什么是相位补偿?

抽象地说,相位补偿就是对系统传递函数的极点进行改变。设传递函数h(s)复数频率s的函数。h(s)总可以表示为:k[(s-a0)(s-a1)...(s-am)]/[(s-b0)(s-b1)...(s-bn)]. 如果s趋近于b0, 或 b1,...或bn ,则传递函数F(s)趋近于∞,复频率常数b0,b1,...bn被称作函数h(s)的极点,亦称奇点。大家注意我这里用‘系统’而不是用‘电路’或更具体的‘多级放大器’是有深意的。的确如此,传递函数或更具一般性的系统传递矩阵算子H不只是放大器分析的重心而且也是系统分析的利器。

具体地说,相位补偿就是改变甚至消除多级放大器潜在的自激频率点。常用电容连接负反馈、并联电容旁路信号到地等补偿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