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32连续坏了3块了,郁闷~!(附图)

楼主(2009-04-01):
在同一块板上测试,该板总共有8块MAX232 ESE,昨天和今天两天坏了3块

有人说是静电导致损坏

请教高手伸一下手

网友A:
没有防护,正常。

网友A:
遇到雷击你还可以看到232不见了一半……

或者中间出现一个坑……

网友B:
谁“汇总”一下可能的原因

1 焊接时间长
2 器件来路不明
3 带电拨插
4 电路错误
5 电源电压、不干净
6 负载异常
7 外围元件异常
8 哈哈……剩下的我不懂了

网友C:
一般芯片内有保护

除非出现非常大的冲击。
1.检查板是否有问题。
2.量下好坏片子的电阻特性,确定是哪个pin脚坏了做针对性措施。
3.外围是否有大的冲击。
4.这种电路是否工作电压不高,可以考虑加限幅管子。
5.ESD/EOS都可能造成损伤。

网友D:
我的新同事也连坏4片了

这几天调试电路板上的串口,前后坏了4片MAX232.这在以前是很少有的事。我查看了所连接的电路板,感觉负载太重了。今天给MAX232后面续了一个74AHC244缓冲了一下,呵呵,工作正常。(我的MAX232不属于电路板,仅调试时用。)

网友E:
ESD

电路中加ESD,可以排除静电损坏。

网友F:
接一个电阻

在连接PC端的地方接一个8.2欧姆的电阻可以解决问题,应该是热拔插的原因把?

网友G:
是ESD问题

肯定是ESD问题,改用202E,CSE即可!

网友H:
想想

还是上面几位楼人说的吧

楼主:
谢谢指点

这段时间老化及测试时又坏了几片

前一次做的版还比较稳定,开始也坏了2,3片,换了就好了

这一次排版,功能上只是对pic单片机芯片加了CISP下载编程的接口电路

另外简图中还有部分CPLD电路没有画出来,是3.3V供电,前版CPLD是用2个3.3V电源供电,这版合并成一个3.3V供电

初步分析原因:

   1. 频繁不带电插拔,也会造成静电损坏 (改進:接口改成航插,保证地先接触)
   2. 电源问题
   3. 没有防护  (改進:在靠PC端接 8.2 - 100欧姆 的电阻)

网友I:
电脑接大地不良,开关电源Y电容引入高电压也有可能

网友J:
MAX232没这么脆弱!!!

除非雷击,一般情况下的应用根本不用加什么防护!!

如果很脆弱,那肯定是买到劣质产品了!

网友K:
问题关键awey说了。本来想露一手

网友K:
还有机会

就是是电脑接地不良,开关电源Y电容引入高电压烧毁MAX232芯片。没错

网友L:
数码管好浪费io啊

数码管好浪费io啊

网友M:
带电热拔插问题

曾经在DOS时代,用interlink 和 intersvr,烧坏过不少主板上的串口。
不要以为关机了就是断电了,应该是拔掉电源插头才算断电。
热拔插的时候,主机没有接地,串口地线接触不良,Y电容感应的100多V的电压加在RS232电平的IO口上,造成IO口损坏。

网友N(2009-05-02):
总感觉串口好像没那么容易坏。

我也用万能板搭过很多次电路,没碰到232坏的。

并且我一般是带电拔插。

网友O:
串200欧电阻

加TVS管和电阻,一般可以解决问题。这一般都是电脑接地不良容易被搞掉

网友P:
嗯 学习了

我的板子也烧过好几片232

网友Q:
加光耦隔离

加光耦隔离

网友A:
RS232-E1 / RS232-LAN?

如果是这样用,外面没有“放电管-R/L-TVS”组合是难以想象的……

网友(2011-02-24):
这个 怎么检查max232是不是坏了啊 我在用51连接tc35 总也连不上 我想检查一下max232是不是坏掉了 怎么检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