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图的报错怎么改?

楼主(2009-04-01):
(无正文)

网友A:
电源接反了

楼主:
谢谢tuwen !

请再指导下.

网友B:
加大积分RC常数

即R4、C2的值

网友A:
或者提高电源电压

增大R4、C2实质上是降低三角波的幅度。如果要保持三角波幅度,需要提高电源电压。
LM358这样的“单电源”运放,用正负对称电源时,输出最大摆幅是不对称的。从仿真结果来看,主要是正电源VDD不足。

另外,实际做电路时,积分电容上必须并联一个大电阻,以保持波形中点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