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12V铅蓄电池电量检测的问题!!

楼主(2009-04-01):
想问问在充电过程中,如果电池没插,该如何检测!!
我用irf9540 pMOS做了个开关,先关断,然后检测电池端电压。 但是irf的漏电流直接流过去。 没有电池检测到的还是高电平。 那位高手有什么方法,可否分享一下!!

网友A:
那不叫MOS的漏电流,那是寄生二极管的正向电流

P-MOS,你把D极接电池端了吧, 反过来接S极吧,或者弄两个,背靠背就行了

网友A:
再加个下拉

楼主:
我没接反!!

等下我上图来,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
我的图!

本意是在下面npn三极管截止时,9024也截止。在没有电池是有4.7M+2.0M电阻做下拉,所以输出应该是低电平。 但是因为这俩电阻太大了。 漏过来的电流经过这俩电阻,使电池那端电压在没有电池时也为高!

网友B:
这不叫电量检测

你只是在测量电压

楼主:
电流检测部分我没画出来!

我现在只讨论没有电池状态下的检测问题!
昨天已经请教了away。 明天准备搭个电路测试一下!

网友C:
在358的3脚串个稳压管吧.

网友D:
Q10输出并个电阻不就可以了

网友E:
VBat接一个电阻到地就可以了

顺便贴个图:
下图中的图15,并一个电阻R2到光耦发光管上后可以防止泄漏电流影响。

网友F:
要有一定的负载才能正确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