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三极如何工作

楼主(2009-04-02):
我知道结果是 问号那里,输出12V
开关由MCU控制,
只是不知道具体怎么工作?

网友A:
LS正解。其实判断哪种接法,只要看信号从哪个脚进从哪个脚

楼主:
NPN相反会怎样?

NPN相反会怎样?

网友B:
问你自己啊,为何三级管图标要加一个箭头呢?

楼主:
嘿嘿,谢谢。

有时候会想,(光想,不爱看书,,我忏悔。)
PNP,EB 是PN结,CB也是PN结。。这两个PN结为什么不相同?

网友B:
补充一句,要搞清楚这个问题确实不是易事,

建议看一下三极管的“原理演义”和工艺结构。

楼主:
谢谢楼上。

谢谢楼上,说了句安慰的话。。。

网友C:
个人认为是 这两个都当开关管来用了

 感觉又不太对,
请高手指教

网友D:
两个都是共射,知道下面那个上面那个就清楚了。

NPN三极管共射极,但上面的PNP管怎么也是共射极??我感觉PNP管好像是共基极吧.
有所点不明,请指教.

网友B:
楼上:不是“横过来”就是共基的。

所谓“共”就是其输入和输出信号的公共参考点(注意应考虑交流通路)。虽然LZ之图用于开关用途,但如此分析也是可以的。

网友E:
三极管的电流方向就是箭头方向

引用 楼主:
模拟技术 ←返回版面

4楼: NPN相反会怎样?

NPN相反会怎样?

网友F:
个人见解

 集电极开路输出
 当IO口给一个高电平时,NPN导通,电阻是一个下拉电阻,PNP就导通,输出12V

网友G:
7楼 ,既然“要搞清楚这个问题确实不是易事”

何不给我等小菜讲解下?
我看坛子里应该不少人知道ce反接的理论分析模型,不过不知道的人(包括俺)为多数。印象中这类问题以前有旧帖讨论过的,如果偶没有记错的话反接的现象是压降不够理想。

虽然偶不会、同时也排斥这样来用,不过还是见过不少ce反接的开关例子(而且工作地好好的),但不知别人为何这样用。
1、lay板时太大意把ec搞反?
2、这样接好玩,有个性?
3、......................

网友H:
我也糊涂

当初学模电的时候就被这三极管搞得晕晕乎乎的。

网友I(2009-06-02):
看得多了,你就不会去研究你到底是共射,还是共基...

只是一个可程控的电源开关,工作时在饱和区,关断时在截止区。没什么研究价值。
重点在那个PNP的管子作为开关。由于MCU的电平跟12V差很多,不能直接作为PNP管子的控制端,所以就加了一个NPN作电平转移。同时逻辑也反相了。

注意电路中有一个错误,NPN管子的基极少一个限流电阻..

网友J:
据说把C和E倒过来用,饱和压降更低一些……不过放大倍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