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窃电

楼主(2009-04-02):
串口窃电,做一  232/485转换器

取串口DTR(4脚) RTS(7脚)接二极管加滤波电容做为电路的+5V电源。

用万用表量得电压如下
RTS一直为-10V,串口调试助手在打开时,DTR为+6V,此时,电路能获得5V电压,串口调试助手在关闭时,DTR为-10V,电路获得电压为0V。

我现在要求串口只要插上 电路就要获得+5V电压,

需一DCDC变换器 将负电平转换为正5V电压,电流20MA就行。

没有用过电荷泵,现在找不着头绪,望各位推荐一下,外围要越简单越好

谢谢了

网友A:
20mA

20mA估计无法满足。要求降低一点5mA吧。平均电流。

楼主:
标准的RS232定义

RTS DTR TXD每根线上的典型输出电流为+-8ma,+-12V

20ma没问题的。。。

网友B:
我做过一回,不好使!

最后还是用外部电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