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极跟随器 负载加重失真请教 【图】

楼主(2009-04-07):
小弟拜读《晶体管设计》关于射极跟随器负载加重失真问题有些疑问。
下图1未接负载,输出不失真,图2接负载,失真。
静态时(未加信号源),假设Ie=10mA,书中说加了信号源后,Ie不得低于未加信号源时的电流10mA.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低于?

网友A:
低于就会削底失真呀。

当三极管有电流流过时,电压输出比较高的;只有当三极管完全截止时,输出电压才达到最低值。
由于C2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因此它保持为静态电压值。此时输出电压就是最低电压,也就是R3和RL对C2的电压分压值。

楼主:
谢谢00大侠,不过还是不太懂

C2交流来看应该短路,发射极电阻降低。和Ie不得低于静态时的电流10mA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B:
C1

C1极性要反一下.

网友C:
记住:

电路消耗的功要大于负载得到的功

楼主:
谢谢大家

不知道在整个波形周期内,晶体管是否因为截止才引起了失真?

楼主:
小弟自己分析一下,请大侠指正!

楼主:
分析

既然是在负半周有失真,不妨假设输入从0开始下降到-5V分析。
输入0V,Vb = 7.5V,Ve = 6.8V,C2阴极 = 0V,Ie = 10mA,.如静态图所示。
输入-1V,Vb = 6.5V,Ve = 5.8V,C2阴极 = -1V,Ie = Ve/R3//RL远>10mA.
输入-3.4V,Vb = 4.1V,Ve = 3.4V,C2阴极 = -3.4V,Ie = Ve/R3//RL约=10mA
输入-5V,Vb = 2.5V,Ve = 1.8V,C2阴极 = -5V,Ie = Ve/R3//RL<10mA
…………
所以结论,没有失真。
小弟知道一定有错,请大家指正

网友D:
要是输出不失真

Ie(静态值)*(Re//RL)>=Vin峰值.
你不接RL时,Ie*Re的值较大,就不失真.
接了负载后,Ie*(Re//(Zc+RL))的值变小了,所以输出失真.
改善办法
增大静态Ie.

网友A:
如果6点电压为-5V的话,你算下RL的电流为-7.4mA

电流从下往上流。现在假设这些电流是流进R3的一部分,那么这部分电流在R3上产生的压降为5V,也就是说,Ve为5V,而并不是你所说的1.8V。
三极管必然要截止,也就是说,三极管输出电流为0,R3的电流就是7.4mA。

此时可以将三极管部分拿开(因为截止开路),那么R3、C2、RL构成一个闭合回路,两个电阻电压之和为10V,
而电容上的电压却只有静态工作时的约7.5V。这明显是不可能的。所以,实际输出电压不可能达到-5V,
而只有-7.5/2=-3.75V(7.5V电容电压经过两个680欧姆电阻分压而来)

网友E:
10楼的算式是错误的

Ie = Ve/R3//RL这个算式是错误的。
应该是 Ie = Ve/R3 + Vc/RL  其中Vc是C2阴极电压,是负值。

所以,重新计算,结果是:
输入-1V,Vb = 6.5V,Ve = 5.8V,C2阴极 = -1V, Ie = Ve/R3 + Vc/RL = 7.1mA
输入-3.4V,Vb = 4.1V,Ve = 3.4V,C2阴极 = -3.4V, Ie = Ve/R3 + Vc/RL = 0
输入-5V,Vb = 2.5V,Ve = 1.8V,C2阴极 = -5V, Ie = Ve/R3 + Vc/RL  = -4.7mA

射极不可能输出负电流。所以输入-3.4V时,射极就已截止,再往下就必然削波。

楼主:
谢谢大家,现在终于明白了。

网友F:
不明白 C2的电压是怎么得到的?

输入-1V,Vb = 6.5V,Ve = 5.8V,C2阴极 = -1V 为何是-1v
输入-3.4V,Vb = 4.1V,Ve = 3.4V,C2阴极 = -3.4V 为何是-3.4v
输入-5V,Vb = 2.5V,Ve = 1.8V,C2阴极 = -5V 为何是-5v

不理解

网友F:
还有一个问题

我感觉 C2是通过R3、RL 放电的
所以  Ie =  Ve/R3 + Vc/(RL+R3)??
而不是Ie = Ve/R3 + Vc/RL

请高手帮忙解答

网友E:
回复楼上

1,这里所说的输入电压,是动态的增量电压。-1V应该理解为快速的向下跳变1V。
C2负极电压也是相对于静态的变量电压。静态时,C2负极电压是0(因为通过RL与地线相连)。输入向下跳变1V,当然C2负极也跟随着向下跳变1V。

2,Vc是C2负极的对地电压,不是C2上正负极之间的电压。Ve/R3 是流过R3的电流,Vc/RL 是流过RL的的电流。静态时C2的电流为0,动态条件下,C2视同短路,所以C2、RL这个支路的电流就是Vc/RL。二者之和就是射极的电流。

网友F:
晕 还是不理解 见谅

输入向下跳变1V,当然C2负极也跟随着向下跳变1V??

网友A:
因为这是一个射极跟随器呀,输入变化多少,射极也要变化

网友F:
那这样理解了

输入0V,Vb = 7.5V,Ve = 6.8V,C2两端的电压是6.8v
输入-1V,Vb = 6.5V,Ve = 5.8V,C2两端的电压要由原来的6.8v变成5.8v,变化的电压是1v

所以  Ie =  Ve/R3 + Vc/(RL+R3)??

我倒

网友F:
写错了 是Ie = Ve/R3 + (6.8-5.8)/(RL+R3)

网友G(2010-08-12):
13楼的回答正解,太牛了!!!

网友H:
射级总的输出电流一定 所以当有信号输入时射级上的压降小于Ie*(Re//RL)时就会失真

网友I(2010-10-04):
顶顶。再看看有没有更通俗易懂的解释。

网友I:
PowerAnts老师的解释:
这就验证了俺说的:C上的直流电压,在负半周给发射结提供了反偏电压,让三极管进入截止区,这是个导通角的问题。信号电平超过这个值,导通角就会下降了,部份进入截止。

而且,三极管的直流放大系数过小,或偏置电流过小,都会降低这个临界点。

黑体部分明白者能否仔细解释解释?
先谢了。

网友J:
工作点都不对,。。。。。。。。。。。。

网友K:
底部失真是截止失真,顶部失真是饱和引起的。根据实际自己改电路。

网友L:
往低电平变化时,,随着基极电压下降,,射极电压跟着下降;;同时,,c2对r3放电,,导致r3上的电压存在,,r3上的电压高于射极电压的时候,,射极电流就没了,,三极管就该截止了~~

网友M:
计算不是专长.
从波形来看,
波形底部失真.
又因是射极跟随.
所以是截止失真.

1.Q点过底
2.输入电压超出Q点所允许的输入最小值.

空载时不失真,但带载时截止失真:

射极跟随电路,是一种电压串联深度负反馈电路.
而且动态时,因为负载的引入(RE等效变小),
所以IE转为VF的量小了一倍.(VE=IE*RE, 因为并联负载后的RE变小,所以同IE时,VE也小,VF也小)
当输入变小时(负半周),VF阻止三极管截止的能力就弱了.从而进入了截止失真.

网友N(2010-11-18):
交流成分不会穿过R3的

网友O:
13楼说得很正确

网友P(2012-01-13):
13楼解释的很明白,书上说的有点太理论化,死活看不明白

网友Q:
:$把R2的电阻换少一点也可以

网友R:
这种单射随类似甲类功放,为了不失真,就要把静态工作点取大,平时功耗也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在下面增加一个互补管射随,形成推挽,就可以解决失真问题。
当然,两个管子都有起始导通电压,因此还要增加一些元件,解决交越失真问题。
可以参考运放内部电路的输出部分,比如OP07或LM324的数据表。

网友S(2012-07-05):
几年前的讨论,现在看来仍然看起来强大!

网友T:
不用啰嗦那么多,这种典型电路早有计算。
调整R5或R2,空载时使Uceq=7.5V,能获得7.5V的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幅度;
负载时使Uceq=5V,能获得5V的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幅度;
因为负载时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幅度比空载时小,所以带载后就可能失真。

网友U(2012-10-10):
13楼亮了。

网友V(2014-01-30):
引用 网友F:
输入0V,Vb = 7.5V,Ve = 6.8V,C2两端的电压是6.8v输入-1V,Vb = 6.5V,Ve&nbs ...

C2两端的电压是Re的静态压降VE,基本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不会随着输入电压的变化而改变。

网友W:
只能说明静态电流不够大。

网友X:
偏置电流太小了。。

网友Y(2014-10-22):
加上负载,就需要更大的偏置电流。那么假设Rb2(图中R1=10k)不变,就得适当加大Rb1(图中R5)。按照《模拟电子技术》(***)所介绍的临界工作点设计方法,计算Rb1应该为3.7k。仿真结果如下

输出电压幅度达到5V,已经满幅输出,正弦电压波形基本完美,失真很小。

网友Z:
这篇文档里有讲

讲得很乱。如果课堂上这样讲,那么学生肯定是睡倒一大片。

网友Y:
射随器是同相放大器,故输出电压波形底部失真,就是截止失真。说一千道一万也没用,问题很直截了当,就是如何调整基极偏置电阻Rb1或Rb2,消除截止失真。
截止失真,说明晶体管偏置电阻Rb1偏大。42楼Rb1=3.7k,就是按照既消除截止失真,又不出现饱和失真的双重条件来设计的。那位网友有疑问,可以重新给定Re或RL,可以再次设定Rb1,总能达到既消除截止失真,又不出现饱和失真的要求,使最大不失真输出电压幅度达到最大。

网友Y: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给定一个放大器,应该知道它的工作点应该多大才是合适的。工作点合适时,它能够最多接受多大的电压而使输出保持不失真。现在的模电书,缺乏的正是,第一不知道工作点究竟多大才合适,第二更不知道放大器能够最多接受多大的电压而使输出保持不失真。
按照《模拟电子技术简明教程》(***)所写,楼主所给射随器最佳工作点集电极偏置电流Ic(cr)=Ucc/(Re+R'L)。最佳偏置时输入范围及输出范围可达到Uom(max)=Ucc/(2+Re/RL)
空载时Ic(cr)=15/(0.68k+0.68k)=11mA,而Rb1应为8.2K。Uom(max)=15V/2=7.5V
实际上楼主所给图Rb1=10k,所以其输入电压只敢做到电压幅度6.624Vpk,超过此值输出就会失真,请看下图7.5Vpk,输出已经发生截止失真

网友Y:
照《模拟电子技术简明教程》(***)所述方法把工作点整定到最佳位置,就是把Rb1由10k调整为8.2k,输入达到极限值7.5V,输出仍是完美波形

网友AA(2015-11-09):
我也看了这本书,跟楼主一样的疑问,带着疑问想了一天,今天终于被点醒了!

网友AB:
引用 网友S:
几年前的讨论,现在看来仍然看起来强大!

以前都是分离元器件,现在都用IC了,
所以现在的同学分析分离元器件的本事有点弱。

网友AC(2021-06-19):
小弟也想回答一下这个问题,请指正!

一、静态的时候 IE=6.6V/680Ω≈10mA 。
二、动态的时候vi=3.3cosωt 。当vi=-3.3V时,由交流等效电路可知 ie=vi/(RE//RL)=-3.3/(680//680)=-10mA
最后,Ie是静态和动态的叠加,于是发射极总电流 Ie=IE+ie=10mA+(-10mA)=0A,因此 -3.3以下的波形截去,失真!

网友AD:
挖坟挖到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