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电位器的问题

楼主(2009-04-08):
我想做一个电压,电流测量仪,根据万用表的原理是多个量程对应多个电阻,我想用数字电位器代替电阻,但是数字电位器的功率很小,一般通过的电流只有2-3MA,听说通过加运放或者其他的方法能实现,但是俺没有思路,望大侠指教。

网友A:
大电流的场合不宜使用数字电位器,一般使用机械开关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