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大家一个电流测试的问题。

楼主(2009-04-08):
首先说明我是一个做电感和变压器的业务。目前我有一个客人要求我做一个1:N(为了替客人保密恕我把匝比写成N)的电流互感器,用来测试火线上的电流,并通过取样加运放等再加一个二极管后送到单片机的A/D转换,当火线电流达到客人的预设值I1是,单片机将会做相应处理。这里,客人希望这个电流互感器是用在一系列产品中,就是不同的产品I1不同,有些产品的I1可能是2A,也有些产品的I1可能只有60mA。请问我客人的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

1.是否不用电流互感器采用其他的可以隔离测试的器件或者方法?当然成本是前提。
2.如果只能用电流互感器的话,那么是否应该用浮地的方式将电压转换成直流而不是采用二极管。
3.如果用电流互感器,假如是N1=1,N2=15,是否会出现因加工工艺不同,以至于每个互感器在相同输入电流的时候,采样电阻上的电流不同?
4.如果使用电流互感器,对60mA的电流,单匝的初级有这么高的灵敏度么?

楼主:
没人回复么?

怎么没有人回复?

网友A:
楼主看来对电流互感器的工作还不是很清楚

诚如王奉瑾所言,这个东西比容易。

1、当然有其它方法,不过成本都比较高。
2、交流电流转换成直流电压,在楼主的应用中,不可使用二极管,应该用运放作精密整流。
3、工艺不同会产生误差,但一般相当小,电流互感器有精度要求的。
4、60mA电流,铁心中磁感应强度很小,误差会比较大。可以考虑多穿几匝。

楼主:
多谢回答

多谢楼上的回复。确实这个问题对你们做设计来讲不是什么困难问题。但是我只是个业务,所以还是很多东西不懂。
1成本比较高,大概能高多少呢?因为我觉得用精密整流就很危险,因为这是一个民用的产品,如果用运放做精密整流,对于批量生产来讲,调试会不会很麻烦,如果有成本增加不多办法,会不会用其他的方法更合适?
2.我也认为不应该使用二极管,这个是我的客人提出来的,使用精密运放整流应该是个好办法。
3.我要做的就是这个电流互感器,因为我是业务,对工艺产生的误差有多大没有什么概念。
4.如果多绕几圈的话,在1.5A的时候,磁芯是否就会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