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双向可控硅的区别

楼主(2009-04-09):
BTB08和BTA08的区别是什么?二者的具体使用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A:
这样的问题,应该查查Datasheet,立刻解决

楼主:
我看了

我看了,一个带隔离一个不带但详细区别是什么呢手册不详细

网友B:
手册还要描述与别的器件的区别?

那就不叫手册了。而其也写不完。

将两个器件的主要参数列出来,不同的地方就是区别。

网友C:
TAB绝缘和非绝缘就是它们的唯一区别

网友D(2009-05-10):
KK

BTA08散热片是不带电的,BTB08散热片部分是带电的,这就是区别

网友E:
可以测量

测量可控硅的阳极与散热片,通的带电,不通就不带电。

网友F:
还是8楼强

网友G:
同意8

顶八楼

网友H:
8楼太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