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TL432电压怎么会变那么多

楼主(2009-04-07):
测了一下数值如下
Vin=10V时图上TL432的2位置V2=1.229V 1位置V1=7.05 输出Vout=6.48V
Vin=30V时图上TL432的2位置V2=1.227V 1位置V1=7.02 输出Vout=6.42V
元件资料上写着△Vref/△Vka最大也只有2.7mv/v啊
为什么会偏这么多呢,会有哪些原因呢

网友A:
电容太小

10K太大

楼主:
因为要求低功耗 还有10V到30V输入时Vout不变
432工作电流是80uA以上就可以了,所以用了10K
电容应该关系不大吧,我Vout后面都没接负载还是这样

网友B:
基极电阻还与你的带载能力有关。

网友C:
9013工作点要正确

如果Vout处没有另外连接负载电阻,那么9013的发射极电阻为51k+12k=63k,发射极电流约为6.48V/63k=0.1mA,太小了。应该把电阻51k变为5.1k、12k变为1.2k。如果这样9013的Ic约为1mA,工作点就正常了。

楼主:
可是现在没接负载 输出电压怎么还是不稳呢

楼主:
哦 明白了 谢谢六楼的解答

网友D:
我看安森美的TL431的中文DATASHEET

    我看安森美的TL431的中文DATASHEET上说,负载电容为0.01uF到1uF时,TL431是不稳定的。我想楼主的电路应该是发生了振荡。

网友E:
lk

TI的測試電路不是這樣,它沒有擴流,也就沒有引入VBE的非線性關糸.V1已經包含了VBE的電壓.

楼主:
还是不行啊

今天试了下把51K换成5.1K,12K换成1.2K,还是一样啊
负载没接,负载电容加了33uF也还是有0.04V的偏差
不知道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F:
负载电容加了33uF也还是有0.04V的偏差

元件资料上写着△Vref/△Vka最大也只有2.7mv/v啊

那么(30-10)V*2.7mv/v=54mv与0.04V很接近呀

网友G(2009-08-03):
重点推荐:开关式恒流驱动CL6808:5至35V,内置1.2安培MOS管,有高侧电流感应的高亮度LED驱动控制器,适应高频电子变压器驱动MR16
经过不断测试和改良,有性能可靠的MR16方案

大功率led驱动方案   可提供驱动IC方案  欢迎来电索取IC样品  DEMO

◆ 极少的外围器件数
◆ 宽输入电压范围:5V至35V
◆ 高达1.2A的输出电流
◆ 开关控制及亮度的直流电压控制和PWM控制,由单脚实现
◆ 输出电流准确性可达5%
◆ 内建的LED开路保护
◆ 高达95%的效率
◆ 高侧电流感应
◆ 迟滞控制;无需补偿

013750931617 李先生
E-mail:neilnet@126.com
MSN:neilnetlee@hotmail.com
QQ:53750637

led驱动资料下载

网友H:
上班了~先做个标记下班看!~

网友I:
同不知道原因。

网友J:
换用MOS管

网友K:
输出端要加负载电阻,使9013工作在线性区域。

网友L:
1,可能振荡
2,在2脚与1脚间接一个0.01UF电容

彭建学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