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三极管作为开关的问题!!

楼主(2009-04-11):
晶体管的基极如何边为0呢!Cb中的放电加到反射结上如何产生反向基极抽取电流呢!这个反向基极抽取电流与反向饱和电流Ibco是同一个概念吗?

楼主:
求助]关于三极管作为开关的问题

把图补上

网友A:
一步一步分析

每一步都要分析电压极性和电流方向,仔细看你贴出来的文字,到想明白为止。

楼主:
分析结果

我的理解是电容放电一个正电压给发射结反偏了集电结又反偏所以晶体管就关了!
反基极电流:是发射结加了一个反向电压空间电荷区被扩大推动了基区与发射区的少子的漂移运动的加剧产生的
                              我不知道我以上的理解是否正确,希望路过的各位多多指教,帮我指出错误。

网友B:
原来这个电容的原理是这样的 !! 牛xxx

网友C:
对于4楼的解释有同感,就是不知道对不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