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R、C选取原则

楼主(2009-04-12):
(无正文)

网友A:
当然是根据前后级输出输入阻抗

楼主:
若我想直接测量滤波后的信号,是不是R、C的匹配就较随意了

网友B:
在一定范围内,电容取大一点比较好

避免受分布电容影响

网友C:
实用是原则

看过一则网友询问

频率100MHz 求 R C 的数值,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