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不才,请教一个比较弱智的问题!

楼主(2009-04-12):
图中R23作为电压输入,R25输出,请问电路的增益如何计算?R24有什么作用?

网友A:
基本的反向放大电路

增益:R25/R23,此时为跟随器,增益为1
R24:平衡电阻,一般取R25||R23

网友B:
增益应当是-1

反相器

基本应用电路。R24主要是考虑输入失调电流补偿

网友C:
失调电流补偿?

是按2楼的算么?

网友D:
任意R23的输入电压(适用范围),
放大器的 8脚输出,
会迫使 9 脚电压等于 10 脚电压

我这也是弱智的回答

网友E:
平衡电阻!

网友F(2010-09-03):
这是反向比例运算放大器,其输出电压AU=-R25/R23=-1

网友G:
书上的典型电路!!!

网友H:
为什么要R24
R24为什么=R25||R23

网友I:
补偿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

运放的输入有偏置电流的,一般认为运放的两输入口偏置电流相等,
补偿的原则是:
从运放的两输入端看出来,阻抗相等。

这样,两个电流产生的压降相等,相互抵消
这就是为什么R24=R25||R23的原因。

网友H:
这样说来 R24换成 4.7K 不是更好点

网友J:
11楼:
是的。或者用5.1k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