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模拟和数字电源和地问题

楼主(2009-04-13):
我在设计款AD电路,他要求有模拟和数字电源和地,这我该怎么处理呢?地可否直接单点共地?电源又怎么处理呢?用两个独立的电源?觉得这样很浪费.麻烦那位兄弟指教下...........

网友A:
   你的ADC芯片速度有多快?精度多高?
   一般是数模地分开,单点共地。
   但是到高速ADC的时候,因为信号的返回路径已经难以确定,所以也不分数模地。
   不要觉得数字和模拟电路分开用不同的电源很浪费,等你发现数字电路的开关噪声通过电源和地窜过去模拟电路的时候,你就只有重新改原理图和画板的办法了。
   这也是为什么高速高精度AD很难做的原因。经常出现有人用了一个24位精度ADC,但实际上,做出来只有16位的精度。
   你自己先确定用什么样的ADC芯片,我想DATASHEET上应该有PCB布板的指导性建议的。

网友B:
依情况而定

尽然都采用了单独的adc,而没用mcu集成的ad,说明你对ad部分的要求就要高一些,这样模拟和数字电源分开是有必要的。而且基准需要由模拟电源提供,以和采样信号的变化保持一致,同时也避免的数字信号上开关量的干扰。

楼主:
AD是8位,20M的

AD是8位,20M的。但我这个AD板是要插到我的主板上去的。那么AD的数字电源我想用主板上的电源来提供,模拟电源就在AD板上外接一个进来,在把AD板和主板共地。这样可以吗?

网友A:
呵呵

   不晓得结果如何哦。主板上的电磁辐射可是很严重的哦。我前些天,才发现数字存储示波器内部的开关电源噪声大得恐怖,让我的前级放大器的电源上感应出600uV的噪声,相当有规律,作FFT一看,在86k附近有一个小谱峰。关掉示波器就消失了。
   你插在主板上,最好屏蔽一下你的模拟部分。当然,你的精度比较低,如果满量程是2.5V的话,一格是9.8mV。也许行吧。

网友B:
没做过这么高速度的ad处理

我做的都是低速度高精度的ad.测量信号都在微V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