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噪声!请先看看图

楼主(2009-04-13):
电路是从电桥上取信号后差模输入放大器,取压差,之后再经第2放大器放大2倍.放大器用的是AD708.这个是基线图的一段,现在噪声太大,要求是0.02mv。
   我是新手,大家帮看看该怎么解决。

网友A:
好奇这个图怎么得来的?

网友B:
这种波形……先处理好电源退藕……

网友C:
请教你用的运放的闭环带宽还有增益。

噪声要通过很多方面来求解的,请你告知所选用的运放,还有增益和闭环带宽,最好把电路图也拿出来,这样才能分析

网友D:
你用多大的外围电阻?请把电路图发上来分析。

网友E:
桥的激励源是否有保证?

网友F:
没图怎么分析啊?

网友G:
看时间轴应该是低频噪声

频率越低,噪声越大,这是放大器噪声的一般规律
办法就是选低噪声器件(运放、电阻、电容都要注意),还要做好阻抗匹配

楼主:
我是照着这个图搭建的放大电路

输入是从由热敏电阻搭建的惠斯通电桥上取出的信号。

网友E:
如果是热敏电阻的话,那个波形基本正常。

网友H:
留个记号,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