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外延层是什么东西

楼主(2009-04-13):
我在看晶体管第二次击穿的环节里,笔者说晶体管的集电区外延层厚度有关的雪崩注入引起的。
在这里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外延层啦!它那个厚度跟雪崩注入有何关系,雪崩注入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击穿形式呢?

网友A:
外延是它的工艺

就是在单晶硅表面又长一层单晶硅
新长的这层叫外延层
这说明那种晶体管是采用平面外延工艺做的
雪崩是个很形象的名词了,电子和空穴不断倍增

网友B:
先找些氟化氢制成酸
在找到电子显微镜
准备半导体材料
后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