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阶锁相环为什么同步带大于捕捉带?

楼主(2009-04-14):
    书上说:“若同步带为W1,则在环路失锁情况下,当输入频率为Wi=W1时,由于失锁时存在差拍波,环路滤波器对其有衰减,造成其实际控制频差达不到Wi,因此捕捉带频率应该比Wi,即W1(同步带)小”。
    这句话我可以理解一半,但是有个问题,锁相环路不是能对差拍电压中的直流分量积分吗?积分之后再加上其差拍分量(相当于直流加交流),这时候其所能达到的控制频偏应该不一定比W1小吧?也就是上面这句话没考虑到环路滤波器对直流分量的积分作用吧?

网友A:
非也

谁大于谁,要看相位比较器的形式。

楼主:
相位比较器是正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