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电压跟随器_请教这个电路输出6V,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09-04-14):
这个电路用到了运算放大器,但反馈至负端的是导线直接相连的。也就是没有电阻,搞不清楚是怎么计算。
谁能帮我解答一下吗
用了运算放大器,电压比较稳?为什么会

网友A:
看成2脚对输出的电阻是0欧,对地电阻是无穷大,你会计算吗

楼主:
负反馈

Vo=(1+Rf/R1)Vin
Rf=0
R1无穷大

。。。。。。。。。。。。。。。。。谢谢

楼主:
运放起的作用是什么呢?

47K对47K,已经将12V分压了,运放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A:
降低输出阻抗

两47K对12V分压,是个6V内阻47K/2的源,而运放的内阻接近于0.

网友B:
虚短虚断啊

这个问题,多看看模拟电路的书吧

1和2接在一起,是不是就是点位要一样的了?

2和3又是虚短虚断,是不是2和3的电压又是一样的了

结果就是1和3点位要一样的

是不是就应该是6V了

3点直接带负载,是不是带负载能力太弱了,简单的伏安定律计算就可以知道了

但是,经过运放以后,1点来带负载是不是就强大了很多?

比如说运放假设可以输出电流20mA,那是不是可以带大于 6V/20mA=300Ω以上的负载

而3点假设带300Ω的负载,是不是3点电压被拉低到接近0V了?

具体3点电压自己算,很简单的计算了。

网友C:
运放起隔离作用

运放起隔离作用,加运放后6V输出阻抗为0(理想情况)。

楼主:
谢谢谢谢

大家的解答很满意,很感激,由衷感谢。

网友D:
C43滤掉噪声?

网友E:
C43滤掉噪声?对。你答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