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转换电路

楼主(2009-04-20):
各位大侠,帮我看一下为什么我实测这个电路的V+不等于V-,而且相差还比较大,如果V+不等于V-,这个电路不就没意义了吗。

网友A:
看看TL082的输入输出电压范围

楼主:
改成双电源就可以了,用单电源的LM324也不行

网友B:
换用单电源的LM324是行的

楼主:
有谁知道为什么V+会等于V-吗?

楼主:
电流串联负反馈

这个电路采用了电流串联负反馈,理想情况下根据“虚短”有V+=V-,那它的反馈深度是由谁决定的呢?IRF530?

楼主:
3点的电压是怎么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