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多阶有源滤波器生产时候的离散性问题

楼主(2009-04-21):
因为电阻电容的误差,用运放搭的多阶有源滤波器带宽会有偏差,
产品大量生产时候的离散性问题怎么解决啊
大家讨论一下,或者有经验的牛人给说一下

网友A:
一般来说,滤波器参数有点离散无所谓啦。

若是选频网络,则可加微调。

网友B:
设计时要根据器件精度进行计算

确保在器件精度范围内性能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