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持电流恒定

楼主(2009-04-21):
我们在测量电流容量,希望电池能够以一个恒定的比如10MA的电流放电,但阻值一定得话,放电一段时间后电压会变小,电流一定也会随之变小,如何能保持住这个电流呢,高手指教

网友A:
找恒流源

贴贴加分

网友B:
用恒流负载啦

楼主:
恒流如果要保持在10MA左右能做到么

我在网上看到几个横流电子负载原理图,但是都是大电流的,如果要保持10MA左右,能做到么,高手指教

网友C:
如图

"我在网上看到几个横流电子负载原理图,但是都是大电流的,如果要保持10MA左右,能做到么"

原理上来说调节current sense resistor就可以了

网友D:
见专门有卖恒流负载的

网友C:
负载种类就多了

一般低精度,低范围的恒流负载,图上就能满足;
更多的就复杂了:高压的,低压的,大功率,小功率,恒流的,恒阻抗的,恒功率的。价格几百到几十万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