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答:怎样改进图中运放信号输出的质量

楼主(2009-04-21):
如下图所示:用来放大CCD1304输出的信号,结果如果信号是高频的话,在下降的瞬间时候产生的信号,不能经过该运放有效的放大。比如一个下降的脉冲信号,经过运放后竟然垂直的线变成了向下的曲线。而其他90%的信号都稳定且正常。我很费解,请高手解释下。谢谢!

网友A:
把2个104电容改成102或干脆去掉

楼主:
请教楼上的

为什么去掉电容就可以呢

网友A:
积分环节,低通滤波器

楼主:
谢谢啦

我把电容去掉试试看~

楼主:
谢谢楼上的高手!

问题确实出在电容上,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