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输入4-20mA信号需要接到两个分析仪器上怎么做呢?

楼主(2009-04-22):
有两个分析仪器在线同时采集该传感器的输出信号进行A/D。有什么好办法,或则有无一入二出的东东来实现这个呢?

网友A:
转成电压再分啊.

楼主:
谢楼上

关键是转成电压后,还要转成4-20mA电流才能接另外一仪器啊。仪器现在只接受4-20mA的电流信号。

网友B:
两个串联起来

但这样两个仪器不共地,需要注意

楼主:
maychang说的是

加一隔离器应该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