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幅值

楼主(2009-04-22):
运放用5V单电源供电,正相输入端偏置成2.5V的交流放大器。输出是2.5V为中点的正负输出,如何能简单变换成0~5V输出

楼主:
表述不清,再描述一下

运放用5V单电源供电,正相输入端偏置成2.5V的交流放大器。输出端通过电容隔去直流分量,再串联一个二极管接到RC电路做采样保持,再接到单片机的AD口,现在幅值最大还不到2.5V;如何能简单变换成0~5V输出。

网友A:
:

梦话。供电是 Vcc 输出还要 Vcc ?有零电压损失的半导体器件么?

楼主:
供电只有5V

供电只有5V,输出希望能接近5V,提高AD的分辨率。现在的电路只能检测正半周的幅值。

网友A:
:

这样说可以,用轨轨的器件。
输出的问题,用示波器看下放大器的引脚(直接耦合的)
应该没疑问了。

楼主:
运放已经是轨到轨的了

运放输出没问题,但单片机AD输入端被砍成半波了

网友B:
可以用倍压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