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稳压电源不能工作,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9-04-22):
如图,是一个将5V电压升为7.5V的电路。但是电路好像启动不了,总输出5-0.5=4.5V。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谢谢了

网友A:
很明显没起振嘛……

楼主:
To bdkonly:

请问在这个电路上做怎样的修改能够使电路启振呢?

网友B:
我猜是这样

你的仿真软件没有设置好,u1c没有输出方波。

网友C:
振荡电路的输出被吸收掉了

U1-C的输出端经过电阻R5后被U2的输出端灌电流形式拉成GND了,建议在U2输出端增加1N4148来屏蔽灌电流看看,也许能行!

网友D:
MC34063比图中的74HC14便宜

网友E:
负载有问题吧

MC34063负载电流180ma,提供负载有些困难

楼主设计,电源功率是否够带负载

楼主:
8楼说对了。

因为是要通过大电流,2A的负载电流。MC34063不行。并且外部扩流的话,开关MOS管不仅难买,并且也贵。
所以想了下还是用分立元件要好些。

网友E:
用稳压块

稳压块输入端扩流,可输出大电流

(可用24V电压给稳压块供电,提供足够负载能力)

楼主:
呵呵,楼上说的我也想过。

但是电路还有其他要求,如果用线性稳压块的话,效率不高(因为我是用聚合锂电池供电的)。另外,输入电压也只有5V左右,所以必须升压。

网友F:
你那个LM2903的同相输入端和反相输入端弄反了

网友E:
开关电源

先mc34063吧,带负载的问题再说

毕竟能量不会无原产生,要想升压,又有足够带负载能力,还不是靠供电电源,假如没足够的电源,别想了

网友G:
不是同相反相弄反的问题,而是负反馈根本就不能弄成这样

负反馈应该调节振荡器的占空比。

网友H:
14楼说的对

应该是PI控制+直流斩波产生PWM信号,再去驱动MOS

网友I:
MC34063可以做到5V 800mA输出

网友J:
IC横行的时代,用分立元件苦啊,没有FA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