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的转换精度和A/D的输入电压范围有关吗?

楼主(2009-04-28):
我们知道,对于相同输入电压范围的A/D(比如0-5V),位数越多转换精度越高,12位就比10位的精度高。那如果相同的位数,比如都是12位的,有的A/D输入电压范围是-10-10V,有的是0-5V,不同的输入电压范围对A/D的精度到底有没有影响呢?该怎么选择呢?
麻烦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最好能和输入电压范围吻合,否则要加变换电路

若变换电路是理想的话,原则上不影响“分辨率”(注意:这里没用“精度”一词)。但实际上多多少少总会有影响的,故“最好能和输入电压范围吻合”。

网友B:
分辨率决定精度,但精度还受电路的稳定性和干扰的影响

网友C(2009-10-28):
学习了哈,很不错,虽然是些很简单的感念,但是,很多时候还是很含糊!

网友:
选-10V到+10V的,如果价格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