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输出为什么有个固定的漂移

楼主(2009-04-29):
图中H1-1是电流互感器的输出  另一脚接地..   这个电路的输出ADC2 和 输入电流之间   (ADC2 + 固定值) 与 输入电流 成线性关系..   这个固定值在 几十mV.  而且换不同批次的运放 会有不同的值.是怎引起的喃?

楼主:
E_GND 是 -0.8V

网友A:
可能是负电源电压不够引起的吧,你把负电源电压增加试试

网友B:
RE

如果输入是50Hz交流的话,这个电路是取峰值吧。
不明白那个E7接在那干嘛?不要它可以不?

网友C:
你的问题和我碰到的可能是相同的问题,请问解决了吗?

正负12负稳压供电。所有电阻采用1%精度的。(R12和R13),(R14和R15)(R16和R17)我都用电桥挑选使完全相等。

我打算把输入端并个0.1欧姆的电阻,通过调节VR1使流过1A的电流使输出刚好是1V供AD转换器采集。

现在问题是输出一直有70mV的电压,造成测量误差太大了,怎么都搞不定。

测量U3 5脚和10脚压差0mV,6脚和9脚压差23mV,7脚和8脚压差70mV,我想应该是这里的问题。(5脚和10脚压差)应该等于(6脚和9脚压差),我换了lm324现象也一样。

我实际应用共模电压小于5V。能否提供个性能更好的4运放来替换TL084,能否解决?

网友D:
最好采用精密运放,另外注意PCB布板。

网友E:
没那么精密!软件

校正一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