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信号的电平触发,怎么变成上升沿触发?

楼主(2009-04-30):
我现在要设计一电路:用工控机发出一个5V的一定频率的脉冲信号,接一个MOS管,来控制24V的电压开关;由于工控机发出5V的一定频率的脉冲信号是电平触发,不太稳定,怎么才能把它变为一个上升沿触发的控制信号呢?
请各位大哥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

楼主:
单稳什么意思?

awey你好,不好意思,没表达清楚,上面这个图看懂没:
当工控机输出高电平信号时,mos管打开,负载的负端接地,从而给给负载供电;否则,接地端断开,负载断电。
我的意思是怎么把工控机输出的高电平信号变成上升沿触发的信号,来控制mos管的开关。
焊锡丝 大侠能给清楚解释一下吗?单稳什么意思?

网友A:
你是想上升延触发一下,MOS管就一直打开?

那怎么关掉呢?

工业上用,还是电平控制的好,触发控制不利于抗干扰。

网友B:
一般地说,电平控制比脉冲边沿控制更稳定,抗干扰能力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