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带通运算放大电路的Q值的含义?

楼主(2009-05-02):
请问带通运算放大电路的Q值的意义是什么?此参数对带通运算放大电路的性能有何影响?

网友A:
决定滤波器的类型

网友B:
说白了就是通带的狭窄度

网友C:
应该称之为带通滤波器的品质系数(Q),并非特指含OPA的有

其有两种含义(某种程度上是等价的):

1)Q为中心频率除带宽(带宽为上下截止频率的差值)。

2)Q也可以理解为滤波网络的特征阻抗比上阻尼电阻。

网友D:
带通滤波器的品质系数Q定义

4楼第1个Q定义明确、容易理解。第2个Q定义费解:网络的特征阻抗是指输入或输出?或其他什么的。请教楼上详细说明,可以不。

网友C:
回楼上:给个特例,LC串联网络,其特征阻抗为(L/C)^0.5。

网友D:
还是没明白

特征阻抗是传输线的参数如何描述4端口网络?4端口网络中阻尼电阻又是什么?请教。

网友D:
因为楼主问的不是Q的定义而是带通运算放大电路的Q值的意义

网友C:
回7楼:特征阻抗非传输线所特有,其只是用阻抗对系统特征

网友E:
把FILTER转换成LC或RC的串联或并联模型,

只要对外的响应相同,相同的增一等效成LCR,就可算出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