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哥大姐姐们,不好意思,小弟刚才没写就发了, 问题在这里

楼主(2009-05-08):
大哥大姐们, 小弟刚刚入道,现在有个问题须要解决,帮帮我吧
一个轻触开关锁定电路!按一个,电路输出一个高平并锁定, 再按一下,电路输出低电平并锁定,如此循环,工作电路一节一点五伏的电池.由于尺寸的原因,不能再用单片机或其他的芯片,尽量用元器件最少, 电路最简单,并且要求电路的静态电流非常小,在3-40个微安!
大哥哥大姐姐们帮帮我吧!

网友A:
不就是一个自锁开关吗?

楼主:
呵呵

不能用带自的开关呀大哥,请指教其他的方法!

网友A:
开关不能用,那用什么?

用D触发器?但1.5V能工作的不好找,还有体积的限制。
要不用三极管分立元件做个双稳态触发器?

网友B:
参考protel的这个示范文件重新设计参数。

楼主:
谢谢

谢谢各位大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