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7805貌似发热过大

楼主(2009-05-09):
使用L7805过程中,输入电压是24V,输出电流大概0.2A,但是L7805已经发热比较厉害,怀疑是输入电压过高造成,有有过这方面经验的大侠吗?

网友A:
应该是吧,用12V或9V的试试看

网友B:
不热才怪呢

(24-5)*0.2=3.8W

网友C:
看哈7805热阻多少?

呵呵,估计温升满大的

网友D:
24V都快到7805的极限了

网友E:
前面加限流功率电阻试试

网友F:
3.8W耗散 ,7805应该有200度了

网友G:
哈哈。用个开关电源芯片吧

用个开关电源芯片吧

楼主:
有没有可以替换的芯片

是啊!发热好大啊,有没有可以替换的芯片,推荐一个吧,最好是封装相同的。

楼主:
TO:3楼

lyjian,你的
(24-5)*0.2=3.8W
是根据什么要这么算的啊?

网友H:
楼上找7805的芯片内部结构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I:
34063,lm2576

网友B:
你连最基本的P=U*I都不懂呀

转行吧

网友J:
7805不能这样用的

有另一种7805的,好像一个外国公司的,使用开关电源原理,转换率高,发热量少

网友K:
15楼的,这种还是LDO,给个资料研究一下呢

网友B:
TI PT78系列

网友L:
时间不常,这管子就该废了

7805的前级电压不能超过35V,但对于此电路问题,建议在考虑低成本的条件下,在78L05前端增加 稳压二极管保护电路

网友M:
recom公司的产品

78RA05 采用开关电源原理的。
联系人:刘** 010-62681250
78RA05,特别好使,封闭也特别小,建议工程师去问问。

网友N:
ka7805

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过好像是KA7805,开关原理的,封装一样,但是很贵。

网友C:
开关电源的话,是不是纹波很大。对噪声要求高的地方不好

如题

网友O:
没烧算你运气啊~

已经快4W了哇
建议用开关降压

就是贵了  呵呵

网友P:
太浪费了

用DC-DC开关器件做吧,你这样太浪费了,功率都消耗在了热量上面。
或者用7812和7805串联用,分散热量,但这样做没有多大意义,建议还是用开关器件来做。

楼主:
TO:13楼

输入24V,输出5V,测量输出5V是0.2A,你敢说24V输入端的电流一定是0.2A吗?假如是,你是根据什么原理算出来的?

楼主:
TO:20楼

你实际使用过吗?看了KA7805的数据表,它的最大输出电压和L7805一样,都是35V,所以我怀疑用KA7805和L7805的发热效果会是一样的,你觉得呢?

楼主:
TO:5楼

5楼的兄弟,啥叫24V都差不多到极限的,极限是35V,看datasheet去先吧!

楼主:
TO:19楼

78RA05的datasheet都没有找到,你有吗?有的话发给我一份,看了没有问题的话我就去买,我的邮箱:zhong.f@rfhlasertech.com

网友B:
唉,回家种田吧

网友B:
想不到水平这么水的人还能做激光这种高科技的东西

无语

网友Q:
那是正常的吧 加散热片解决吧

网友R:
线性电源的功耗

24V-5V=19V全耗在芯片输出管的集电极上了。。。。。。

网友S:
效率

效率也太低了吧 这样用7805

网友T:
你的功率主要想用来输出驱动,还是喟7805你要先明确

网友U:
前面串个大电阻,分压10多V就不热了

网友V:
必须用开关电源

便宜的就是mc34063了,要不就用lm2596也不太贵。200MA电流34063就可以了,要是不够使,LM2596能提供最大3000MA的电流

网友W:
楼主如果量不大

直接买个220 to 5v的开关电源成品也不过几元钱(原来买8元零售)

电流号称1A呢,呵呵

网友M:
如果不想用24V开关电源,直接用VB409可直接从220V取电

网友X:
发热啊 加散热片

碰巧我也用过7805输入24V,烫啊!
你想想24V换成5V,它吃了多少功率!

网友Y:
压差

压差过大了
(24-5)*0.2=3.8w了

网友Z:
不想花钱换效率主的芯片,就串一个大功率电阻。把热分到

楼主:
ka7805确实很贵

买样片要30元/pcs,1000片买只能便宜10~20%,普通的产品根本用不起这样的芯片。

楼主(2009-06-25):
ka7805 30元/pcs

这样贵的片子用不起啊。

网友AA:
ka7805是开关电源的吗?

我买的怎么1.5元...莫非我买假货了?
ka7905我也用过,看着不像那么贵啊?

网友AA:
这个也不是开关原理的.

KA7805ETU电源管理
该电源管理为FAIRCHILD生产;  查看详细信息 >>

封装/规格:TO-220      相关数据手册
1~25只:¥1.65

26~100只:¥1.20

101~500只:¥0.98
 注:此产品目前处于缺货状态

网友AB:
狂汗。。这样的高压差点电源也敢用线性电源??

使用L7805过程中,输入电压是24V,输出电流大概0.2A,

0.2*(24-5)=19*.2=3.8W

为什么不用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