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二极管和三极管有什么作用

楼主(2009-05-09):
图中 是驱动PMOS的电路
D1和Q2各有什么作用?

网友A:
D1和Q2

加速的

网友B:
简易的MOS驱动电路

3904导通时,通过D1使MOS的G极电位快速拉低,MOS导通。
3904关断时,MOS管GS端电容上的电压使8050导通,通过8050快速放电。
加快MOS管的开关速度。

PS:画图要规范,图中两个Q2

网友C:
R1决定mos管关闭速度,R4决定mos导通速度

就楼主电路而言,mos开关速度主要决定R1。减少R1可提高开关速度。

网友D:
4楼兄弟的理解我不赞同

3904关断时,MOS管GS端电容上的电压使8050导通,通过8050快速放电。
   8050的导通与否与MOS管GS端电容上的电压有决定性关系吗?我看是给MOS的G一个低阻电源的作用。不知大家怎么看?

网友E:
请教AWAY

若8050D导通时ZD1两端的电压不是相等了吗?那稳压管还有作用吗?此外在8050管断时G端的电压怎样确定?请多多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