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输出电压咋这么离谱?

楼主(2009-05-11):
昨天没事,用洞洞板搭了如下电路,一测,上端输出20.068V,下端输出-21.032V
手边没示波器,不能测7812和7912是否振荡了,
大家分析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三端稳压的管脚搞错了吧?

网友B:
应该加载后再试,负载电流至少4mA

网友C:
7912管脚搞错了,两个稳压块参考端都没有接地

网友D:

接地有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

已经解决,是接地虚焊了。

网友E:
还好7812,7912没接同一个散热片

还好7812,7912没接同一个散热片

网友F:
画图缺点,没接地

画图缺点,没接地